求助:奇怪的运放静态问题

楼主(2012-11-29):
最近看了点运放的资料,运放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Iio Ib Vos.
今天拿两个运放TLC272和LMH6639做了个实验:
1.分别给两个运放加+5和-5V的电压,其他管脚全部悬空
2,分别测试运放的N反相端,P同相端和输出
3.272的测试结果为 N  P和输出端都为0V,而LMH6639为N -5V  P +5V 输出2.56V
附件是两个运放的参数表
造成这样的差异是不是因为272的Ios是PA级别,太小了,而6639的Ios为uA级别,所以6639在静态时候 N P和输出有电压?

网友A:
运放只供电,同相端和反相端悬空,也就是运放开环当比较器使用,这时输出是什么应该是无法确定的,取决于运放个体的Vos。至于同相端和反相端是什么电压,也是没有参考意义的。

楼主:
2楼的朋友,谢谢你的指点,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一般运放都是当作深度负反馈的状态下来研究

网友B:
输出有电压, 一方面是输入失调引起的.
另外, 开环增益这么大, 输入信号里的微弱噪声就可以导致输出信号来.

网友C:
运放不是这么测滴

楼主:
有点明白了....
有个图片不是很理解,翻译起来为TLC272输入失调电压的失真?
研究输入失调电压的失真有什么意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
有个图片不是很理解,翻译起来为TLC272输入失调电压的失真?
研究输入失调电压的失真有什么 ...

这个应该是输入失调电压的概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