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术语

楼主(2012-11-29):
共模电压范围(CMVR)
也称为输入电压范围,CMVR是两个输入端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如果超过此范围,输出将发生削波或过大非线性现象。
共模抑制比(CMRR)
共模电压范围(CMVR)与此范围内的输入失调电压(ΔVoOS)变化的比值,结果用dB表示。CMRR (dB) = 20log (CMVR/ΔVOS)
全功率带宽
指在单位增益下测得的最大频率,在该频率下,额定负载上可以获得一个正弦信号的额定输出电压,并且压摆率限制不会导致失真。
增益带宽积(GBW)
特定频率下开环增益与带宽的乘积。
输入偏置电流(IB)
输入引脚的电流。
输入偏置电流漂移
额定温度范围内输入偏置电流相对于温度的比例变化。
输入失调电流
两个输入电流之差。输入失调电流漂移输出保持恒定电压时,额定温度范围内输入失调电流的变化比率。输入失调电压漂移(TCVOS)输入失调电压变化与温度变化的比值。
失调电压(VOS)
为获得零输出电压,运算放大器输入引脚所需的差分电压。失调电压值范围依工艺和设计技术而异:
• 自稳零运算放大器:<1 μV
• 精密运算放大器:50 μV至500 μV
• 最佳双极性运算放大器:10 μV至25 μV
• 最佳JFET输入运算放大器:100 μV至1000 μV
• 最佳双极性高速运算放大器:100 μV至2000 μV
• 未调整的CMOS运算放大器:>2 mV
• DigiTrim® CMOS运算放大器:<100 μV至1000 μV
开环增益(AVO)
输出电压与两个输入引脚之间的输入失调电压的比值,结果用dB表示。通常只规定DC(AO)时的增益,但对于许多应用,如视频和RF所用的高速放大器等,增益的频率相关性也很重要。基于此,我们给出了每个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和相位响应。
工作电源电压范围
放大器在额定范围内工作时,能够施加于放大器的电源电压范围。许多应用的运算放大器电路采用平衡的双电源,但有些应用出于节能或其它原因而使用单电源。例如,汽车和轮船设备中的电池电源仅提供一个极性。甚至线路供电的设备,如计算机等,也可能只有单极性电源,为系统提供+5 V或+12 V直流电源,或者
低至1.8 V,较新的应用使用的电压甚至更低。
电源抑制比(PSRR)
电源电压的变化与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之比,结果用dB表示。PSRR = 20log (ΔVSY/ΔVOS)
建立时间
施加一个阶跃输入后,放大器建立至某一预定的精度水平或输出电压百分比所需的时间。压摆率在大信号条件下,输出电压变化的最大速率,结果通常用V/μs表示。
电源电流
放大器空载工作时电源电压需提供的电流。
小信号单位增益频率
开环增益为1或0 dB时的频率。仅适用于200 mV以下的信号。由于压摆率限制,在高频时无法获得大输出电压摆幅。

网友A:
这好像都是模拟电子上面的名称,总结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