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8fxxx Loader,请高手解答,在线等

楼主(2012-11-29):
这个是用来更新HEX文件还是可以烧录新的空白芯片?

另外问下pic18f452这款芯片空白和有程序会影响烧录吗?然道有程序的具有通讯功能可以写入,空白的不行?
(芯片是用在机器主板上的,我们不用烧录器或者编译器,直接在机器主板上烧录,之前有程序的可以,新的不行,不知道原因)

我们不编程,有台生产设备上的单片机烧毁了,我们买到了同型号的单片机也搞到了hex程序文件。现在就是烧不进去。
说明书上说设备主板连PC后可以直接写入(但说明书是用来更新hex的),然道新的旧的有差别?新的是不是需要一个bootloader

楼主:
没人知道吗?空白芯片需要引导程序才能写入HEX吗?

楼主:
是不是需要一个bootloader?

网友A:
问题描述太模糊了。
是不是想问能不能在线编程呢?
可以的

楼主:
我们不编程,有台生产设备上的单片机烧毁了,我们买到了同型号的单片机也搞到了hex程序文件。现在就是烧不进去。
说明书上说设备主板连PC后可以直接写入(但说明书是用来更新hex的),然道新的旧的有差别?新的是不是需要一个bootloader

网友:
你的问题真的太含糊了,搞不清你要说什么,
是bootloader
自举程序
要不行的话可以电话沟通

网友B:
如果你搞到了芯片,也搞到了HEX文件,那么你可以直接用专用编程器将HEX文件烧写到芯片中去,然后再焊接到PCB上。

烧写的时候,注意一下配置字的设置

楼主:
什么是配置字?很重要吗

楼主:
pic18f的bootloader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有大侠解释下不

网友C:
pic18f的bootloader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有大侠解释下不
引用 楼主:

是用来做IAP的,不是做ISP的,你用的是ISP,所以不要把问题弄到BOOT上去。另外楼主搞PIC都不知道配置字,确实该被老板打屁股了,看下数据手册里关于配置字的介绍,这东西不写,程序都跑不起来。

网友D:
看来之前的单片机里面已经烧写好了自举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