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控制舵机问题

楼主(2012-11-29):
我用52单片机驱动SG90舵机(辉盛),输出正确的方波50HZ占空比为1~2ms为什么只见舵机嗡嗡的响就是不转动,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52单片机驱动舵机要外加电路啊,要加什么电路。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2013-03-04):
表示不懂什么是舵机
嘻嘻
不过,datasheet多看看总是没错的
一般产品的生产公司都会有电路例程图的
找SG90舵机(辉盛) 官网看看

网友B:
楼主描述的这种舵机是根据PWM占空比调整角度的舵机,请楼主检查PWM频率是否在指定范围内,电平幅度是否在指定范围内。

网友C(2013-05-07):
用过其他类型的舵机,嗡嗡响有可能是占空比不对,舵机憋着了,也有可能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电压不对,舵机里的齿轮坏了

网友D:
控制舵机时频率不对,是不行的。我用的舵机忘了什么型号,但是频率必须是50HZ。

网友E:
占空比为1~2ms?一般舵机的程序网上都有很多,自己找找看

网友F:
占空比为1~2ms

这个讲法有问题,应该是脉宽1~2ms,占空比应该拿20ms(50Hz)来比才对哦,哈哈
S90载荷为1.6kg/cm,你先把负载拉掉试.

网友G(2013-08-01):
应该每个牌子的舵机脉宽要求都不一样吧?我那9g航模舵机脉宽实测为500us到4000us以上,中间90°角为1330us。所以楼主可以用proteus测一下,找到属于你的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