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软核不运行,急

楼主(2012-11-29):
大家好,有个技术问题请指导下:在ISE工程加载xps生产的ngc文件和SDK生产的elf文件,生产的bit文件用impact下载FPGA或者FLASH中,软核均不运行;如果想让软核运行,必须使用SDK软件的xmd窗口输入如下命令:
connect mb mdm
rst
stop,
然后重新下载.elf文件。
请大侠指导解决合成最终bit问题,希望合成的最终bit文件下载到fpga后,软核可以自动运行。
问题原因分析:由于软核内加入了以太网程序,所以程序较大(elf文件较大),故sdk需要将代码放入ddr3内,是否因为这个原因造成?
flash容量为64Mbit,FPGA为xilinx 6v130t。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B:
放到DDR3里面,然后生成bit即可

网友C:
放到DDR3里面,然后生成bit即可
引用 网友B:
按星星说的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侠回复。目前就是想将程序放在ddr3内,生成elf文件,然后线下载逻辑bit,在下载elf文件,可以正常工作,现在是想下载到flash里面,怎么可以下载进去,请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回复。目前就是想将程序放在ddr3内,生成elf文件,然后线下载逻辑bit,再下载elf文件,可以正常工作,现在是想下载到flash里面,怎么可以下载进去,请指导!

网友D: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人看到  能够帮你一把  呵呵

网友E:
下载到flash中也是可以的,这就要仿照嵌入式系统的boot机制,在bit文件中合成boot程序,即引导程序,负责将flash中的程序load到ddr3中。将你的程序转换成可直接执行的二进制程序文件,然后下载到flash中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下载到flash中也是可以的,这就要仿照嵌入式系统的boot机制,在bit文件中合成boot程序,即引导程序,负责将 ...

回答正确。

网友F:
是不是要重新写bootloader?

网友G:
是的,简单方法是自己写一个makefile,这个makefile主要工作:
将bit文件和bootload.elf文件合成一个bit文件,再将这个bit文件转换成bin文件下载到Flash中,这样就可以断电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简单方法是自己写一个makefile,这个makefile主要工作:
将bit文件和bootload.elf文件合成一个bit文件 ...

您好,bit与bootloader.elf文件可以用edk生产,用impact生成MCS下载到flash内。但是正常运行的elf文件需要转换成什么格式下到flash?怎么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到flash中也是可以的,这就要仿照嵌入式系统的boot机制,在bit文件中合成boot程序,即引导程序,负责将 ...

您好,请问下:是不是将正常运行时的elf文件转换成bin文件还是其他格式文件?用什么工具转换?怎么下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人看到  能够帮你一把  呵呵

3q

楼主:
感谢各位这么多天的关注,本人汇报下进度:
1、*。bin文件已经顺利下入到flash。
2、*。bin文件已经加载到dram内。
3、需要加载的程序已经运行。
4、加载的程序不能响应中断,按照官网的办法,将中断向量移到bin文件的最后还是不能响应中断,问题正在解决中,请知道的大侠指点。

网友D:
呵呵   看来多逛21ic还是很有用的   这不问题解决了  呵呵   相信自己   相信21ic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这么多天的关注,本人汇报下进度:
1、*。bin文件已经顺利下入到flash。
2、*。bin文件已经加载到 ...

软件开发,兄弟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开发,兄弟不太会

猴哥好眼力,我做硬件的,郁闷中……

楼主(2013-01-12):
在bootloader程序内加上中断跳转后,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D:
继续帮你顶  呵呵   酱油党飘过

网友H:
在引导的时候 选择一下rom data都选在ddr3 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