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无法下载,jtag也检测不到cpu

楼主(2012-11-29):
焊了一块板子怎么都无法下载,检查了几遍电路,晶振也工作,就是无法下载:Q

jtag也检测不到cpu,

各位帮我想想问题可能出在哪?

网友A:
能不能检测到仿真器?如果能检测到那就说明芯片没有焊好。

网友B:
同求解,我的也是只能烧录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有的童鞋说是要取消jtag脚的其它功能,可我的开发板直接就可以了呀

网友C:
原因很复杂、、首先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吧、、、你应该没有在程序里把仿真功能取消掉吧、、

网友B:
取消不是在程序里应该是在编译器上吧

网友D:
上图吧,大家帮你看一下

网友D:
一般最常见的就是少加了电源,比如VDDA、VBAT

网友E:
上几个图看下

网友F:
感觉是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G:
要不你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不太稳

网友H:
检测下仿真器有没有检测到电压,如果有,可试下SW方式下载。

网友I: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插上jtag后,测量电源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电压降低(用usb供电,本应是5V)到2.2V,有时候又是4V。感觉很奇怪。

网友J:
楼主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板子和电源不共地,造成CPU的下载口电路里面的熔丝烧断造成的,本人碰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