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接光纤模块

楼主(2012-11-29):
用的是dm9000bi,采用的是典型的dm9000a接线图,去掉了后面的接rj45的部分换成光纤电路,光纤电路用的是典型的光纤电阻网络加hfbr5803,做了一个小板子,dm9000bi的数据控制线引出来可以接任意cpu,现在是我用了一块cpu可以正确读到dm9000的id,也可以发数据,但是发的数据时不时就会错位,采用16位模式,错位也是16位的错,接收时丢16位,发送时多16位,还有就是整帧数据的丢包。。。
求解啊。。。

网友A:
楼主,你好,接光纤,需要改驱动。3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B(2022-12-12):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接光纤,需要改驱动。3个寄存器的值

还可以接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