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提高精度为STM32的ADC参考电压选择芯片

楼主(2012-11-29):
STM32的100脚及以上封装的芯片都带有Vref+引脚,为了提高ADC采样的精度,想用一个参考电压芯片专门为Vref供电,和芯片工作电压一样都用3.3V。希望熟悉的人帮忙推荐推荐芯片。谢谢!:)

另外有一个问题不懂:例如:用AS1117-3.3V-1%为stm32供电,stm32的Vdda连接到as1117输出;另用REF3133(3.3V,0.2%)芯片为stm32的VREF供电。因为手册里说明AD的参考电压应≤VDDA,那当AS1117输出较低,如3.267V时,REF3133输出高,如3.300V的时候,AD采样是不是就不正常了?即可以用同样标称电压的不同精度电源芯片分别为stm32工作电压和参考电压端供电不?
谢谢!!

楼主:
stm32f303带12位的ADC

网友A:
高精度的芯片很多.
比如 REF50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的芯片很多.
比如 REF5033

版主,我编辑了下帖子,能帮我看看第二个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A:
AD采样是不是就不正常了?即可以用同样标称电压的不同精度电源芯片分别为stm32工作电压和参考电压端供电不?
没有看到这个方面的说法(关于vref 高于 VDDA)
但是我猜有两个可能.
1. 对于采样信号在 VDDA 到 VREF 间的电压, 采样结果都是 VDDA 对应的转换结果.
2. vdda 取代 VREF 的功能. AD 转换的结果会按比例的缩小.
到底什么结果, 看ADC 里面的电路处理.
至于用不同芯片供电的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要让 VREF 超过 VDDA.

网友B:
我认为 这是 纯理论性的表述,实际芯片电压没有误差的状态下,VDDA供电3V就不能给Vref供 3.3V
至于像这种实际状态下电压差0.0?V的的应该没有影响

我遇到过一个设计错误的DA电路(DA芯片名字忘了),5V 供电 ,最大参考电压不超过2.5V,实际电路 连接的参考电压是5V,能输出,结果并非线性,有点像x=y*y的上半个抛物线的形式(未严格验证),这里的Vref〉VDDA 时AD是否也是此状态?

网友C:
参考电压稍低啊啊  选3V的啊  既然你的vdda不能保证3.3(1%的)那你的vref要小于等于vdda 要么你就都用1117   要么就是参考电压稍低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样是不是就不正常了?即可以用同样标称电压的不同精度电源芯片分别为stm32工作电压和参考电压端供电不 ...

为保险起见,我还是用一个3.3V芯片供电,用低一点的3V的基准做参考吧。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 这是 纯理论性的表述,实际芯片电压没有误差的状态下,VDDA供电3V就不能给Vref供 3.3V
至于像这种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压稍低啊啊  选3V的啊  既然你的vdda不能保证3.3(1%的)那你的vref要小于等于vdda 要么你就都用111 ...

嗯。谢谢啦
我修改了自己的电路,只给系统中DA高精度参考,stm32的AD还用as1117-3.3。因为我的系统中用到stm32的内部运放,这个默认是3.3供电的吧,运放输出给AD,运放偏置1.65V和ad的1/2REF=1.5V(如果用3.0V参考的话)不合适。
我选了TI的REF3130做参考。比较了一个AD的ref193,参数好像比3130好一些,只是Iload是10mA,没有193的30mA大,不过只给一片DA供参考应该够了。

嗯 谢谢大家了

网友D(2013-11-11):
如果STM32VREF参考电压为2.5V,就不能采集2.5V以上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