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11-29):
(无正文)

网友A:
过流保护. 最精简的过流保护电路. 在很多场合都会见到它.
我也经常用它放在输出的最后级保护. 精度不高, 但效果不错.

网友B:
楼主的输入是什么电平?内阻如何?

楼主:
楼主的输入是什么电平?内阻如何?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发出的频率信号

楼主:
过流保护. 最精简的过流保护电路. 在很多场合都会见到它.
我也经常用它放在输出的最后级保护. 精度不高, 但效果不错.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如果T2的集电极电流过大则T1切断T2的基极电流?

网友C:
T2电流过大,那么R3上端电压增高,从而导致T1的Vbe减小,从而减小T1集电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