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锁相电路能工作么?

楼主(2012-11-29):
看到老外用GPS的10KHz输出去驯服个VXCO晶振。电路如图,老外做了个锁相环,GPS的10KHz作为参考时钟,74AC86作为鉴相器,R1等为低通滤波器,VXCO晶振作为VCO,74HC390作为分频器。我分析了一下,好像不能工作。原因是74AC86输入两个端口1,2是没有差别的,作为鉴相器只能区分相位差的大小,但不能区分是超前还是滞后,也就是其不能知道VXCO晶振分频后的信号比参考10KHz快还是慢。
我有回顾了下CD4046的原理,发现老外这个鉴相就是CD4046中的鉴相器1,我觉得只能用来测相位差或频差,不能用来做锁相。CD4046中的鉴相器2则能区分。
CD4046资料见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MC74HC4046A-D.PDF
74AC86资料见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MC74HC86A-D.PDF
但老外这个似乎是个产品,还能用,还在网上卖。 难道是我分析错了?

老外网址 http://www.jrmiller.demon.co.uk/projects/ministd/frqstd0.htm
[local][/local]

网友A:
大湿,这么个东东做出来也能拿网上卖?
同样的两个方波流,某个比另个快一周期或慢一周期,这样的两个波有何不同?
那两个鉴相器区别及使用,小鬼子那本锁相环设计上说的详细。

楼主:
大湿,这么个东东做出来也能拿网上卖?
同样的两个方波流,某个比另个快一周期或慢一周期,这样的两个波有何不同?
那两个鉴相器区别及使用,小鬼子那本锁相环设计上说的详细。 ...
引用 网友A:

是老外做的,老外卖的,我只是看到,觉得电路有问题。
请就事论事,老外这个到底能不能工作?
小鬼子那一个系列中好像我就这一本锁相环没买,或者买了找不到了。找到一本以前复印的王福昌的《锁相技术》,没看细看。其没讲4046中的PD1,只提到“一般不使用PD1,而使用PD2.因PD1无鉴频功能,环路的捕捉带极小”

网友B:
这个锁相电路能工作!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工作。没人分析,我就简单分析分析。详细不分析了。简单说说。

这种74HC86构成的鉴相器有很多的不足。这种鉴相器构成的锁相环将输入两个信号的相位锁成90°相差。这个前提很重要。(这种锁相环好像有两个稳定点,一个正90°,一个负90°,一个超前90°,一个滞后90°,但其中一个是不稳定的稳定点... 就像单摆两个稳定点,但上面最高点的稳定点那个不稳定)。相差90°的两信号异或鉴相后的输出为50%的占空比。以2端反馈过来的10kHz信号变化为例,当2端的10khz变慢时,这个占空比会加大,大于50%,环路低通之后得到VCO的控制电压升高,导致VCO相位变化加快,进而导致VCO频率变化加快(对于压控的RC型VCO,就是改变充电速度,对于LC型VCO,改变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大小,总之,都是改变了时间常数);当2端的10khz变快时,...反之亦然。 所以还是可以控制的。

这种鉴相器,不能区分两个信号是相差90°,还是倍频关系。因为这两种信号鉴相后,都是50%占空比的输出,甚至一个信号是直流时,鉴相输出也是50%。所以只能在比较窄的范围内实现捕获,捕获能力差,而老外这个控制VXCO,本来就是微调,正好可以用。

VCO,叫压控振荡器,其实VCO首先应该先理解为压控相位变化器,这个从VCO的原理上容易理解,比如控制电压低了,等会儿再翻转... 。dφ/dt,才为频率。如果想了解锁相环的原理,这样理解比较好。锁相环分析中用的是相位φ。不然不好理解两信号怎么锁成90°的。

以上是一些粗略的认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赞·····

网友C:
LS正解。
这个电路的工作前提就是工作在微调下,VCO频率本来就是稳定的,只要也只能微小的变化。
比如用变容管做晶振的匹配电容来微调10MHz晶振电路的输出频率。

网友D:
VCO应该需要有initial的状态下工作在10MHz. 这么想,如果在反馈回路那里加一个开关,VCO开始震荡频率偏离10MHz比较大,突然合上回路开关,不一定能锁上吧...微调的话是可以工作的.如果是没有initial状态,不一定能锁住,XOR的只是phase detector不是PFD.
以上为我的理解.

网友E(2015-06-18):
这个电路要设计个锁定检测太啰嗦了。

网友F:
振荡器是晶体振荡器,初始频率偏差不会太大,是可以锁定的。仅仅是,锁定时间取决于环路滤波器的时间常数,或者说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