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过零检测

楼主(2012-11-29):
哪位大神给讲解下这样的过零检测用在电机电路中是起到什么作用?多谢~

网友A:
最好贴你的全图来给你说,
搞个过零检测电路没说头啊

网友B:
能实现过流监测吗?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都有0.7V的

网友C:
是检测电网正炫电压的过零点?一个是高压一个是低压,所以用个隔离电路吧。

网友D(2013-05-02):
引用 网友B:
能实现过流监测吗?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都有0.7V的

完全可以,和二极管的压降无关。脉冲的中点就是精确过零点。

网友E:
是通过过零点时开启电机,此时冲击电流最小

网友E:
51K那个电阻最好用220K吧,使电流小于1M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通过过零点时开启电机,此时冲击电流最小

正解

网友G:
开关电源之中零点开启可以减少开关损耗

网友H:
过零时:光耦4脚为高阻…!

网友I:
好像还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