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2530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2-11-29):
TI技术工程师:
    您好,直入主题,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现在做的项目是:无线射频(2.4G)CC2530的射频子板,现在投的PCB样机,并找专业人员手工焊接。
    原理图和PCB版图基本上是按照德州仪器官方提供的,其中略作修改(改变了32.768K晶振的位置,加了mini-USB),其他器件均未作修改。
    外围元器件BOM是安装TI官方提供的BOM购买,其中32M晶振不完全是按上面型号购买的,但是现在用的晶振的参数和官方提供的是一样的,只是厂家不一样。
    核心芯片CC2530在深圳华强北市场购买,单价11元左右。芯片的购买渠道不是TI官方提供的正规代理。

现在的现象是:
   现在做了一块CC2530的射频子板,做了五块样品,测试情况不理想,有1块可以正常烧写程序,采集温湿度数据都正常,传输距离也还行,在公司内测试,放在公司最远处的角落,通信正常,但是其余四块均无法烧写。但是可以成功烧写的那一片再重新烧写却怎么也不下载不了程序,十分奇怪,我们一度怀疑CC2530片子是OTP的,只能一次擦除,可是看了看CC2530应该没有OTP的。

请教TI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以及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你烧不进去程序提示是什么样的?
我的提示大概这样:Warning: Verification error on page #0, bank #0, address range 0x00000 - 0x007FF。。。。。。。。好多行呢,估计是要擦除flash。
有没有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A:
flash擦除了之后还是会有这个警告,程序无法执行!

网友B:
测试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晶振是否起振

程序在下载的时候,是默认选择内部晶振。所以即使两个外部晶振都不焊接,也不会影响程序的下载。所以,可以排除晶振上的问题。CC2530内部有两个晶振 16M和32K RC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你烧不进去程序提示是什么样的?
我的提示大概这样:Warning: Verification error o ...

你说的问题我暂时没有碰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在下载的时候,是默认选择内部晶振。所以即使两个外部晶振都不焊接,也不会影响程序的下载。所以,可 ...

CC2530不会检测外部晶振?据说是要检测的  检测不到会出错

网友C:
换一批芯片试试,11块钱的2530确实太便宜,一般都在18元左右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先买几片TI官方的片子试试,主要看是不是片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先买几片TI官方的片子试试,主要看是不是片子问题。

谢谢 问题已解决。: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批芯片试试,11块钱的2530确实太便宜,一般都在18元左右

谢谢  是的 后来咨询了几家TI代理,大概也能知道进货的底价了。

网友E:
没有用过,只能帮顶一下啦!

网友F(2013-01-20):
引用 网友A:
flash擦除了之后还是会有这个警告,程序无法执行!

你好,请问下你上次CC2530程序在下载时出现的Verification error on page #0, bank #0, address range 0x00000 - 0x007FF,  address 0x00000, 0x00 (on target) != 0x02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

楼主(2013-06-26):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下你上次CC2530程序在下载时出现的Verification error on page #0, bank #0, address range 0x ...

换个芯片 试试

网友:
芯片有问题?

网友G:
木见过的,帮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