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晶振起不来,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29):
在程序中调用库函数,开启外部32K晶振,待稳定后继续往下执行,用示波器看晶振两脚波形,一个脚波没波形,一个脚稍微有点,mv级别的,但波在上下乱跳,有时候用示波器探头碰下晶振的脚,就起振了,但波形还是感觉不正常,看了另一个13.56M的晶振,很稳定的正弦波,而且幅值1-2V之间。
32K晶振用的是两个脚的无源晶振。
电路图是一个晶振加2个10P的电容。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换6P的试试、、、如果电容不合适应该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布线问题

网友B:
32KHZ的晶振电路一定要小心;起振困难;
关键点是有二个电阻要配好;观察波形可以判断是反馈太强闭锁还是反馈太弱;正确的波形是正弦波(绝对不要方形);

网友B:
振荡器的输出串接一个电阻,1K不到,甚至100欧姆不到;
晶体的二端并一个电阻,通常是M欧姆级别的;
不出问题这二个电阻是**胁;
一出问题,这二个电阻能救你的命;

不同批次的晶振差异性大,对晶振我们是外行;
但每次进货后要上一些晶振试样,并调整外部电阻电容的参数;
这样做虽然很烦;但安全.等出了事再返修,就更烦了,说不定被老板难看掉了.
(具体电路中的电阻电容怎么接的我只有印象,不够准确,你再查资料验证)

网友B:
器件内部哪个电阻就是并在晶体两端的;
通常在外部有这个电阻的位置;预留总是可以的.

网友B:
我用过的是这一种;具体位置有了,参数再自己查一查资料,试一试看;

网友B:
STM32F103外部的32K晶振配置好象很平常,我看见后第一感就是难道ST有什么绝活?
如果不按上图配,对晶体的要求就比较严格;
说不定这一批次没问题,或者
这一批次现在没问题(半年后天冷的时候才出问题);:(
或现在没问题,工作半小时后出问题;(少见)
或现在有问题,半小时后恢复正常;(多见)
或用电吹风吹一下没问题,不吹有问题(多见)
.....

网友C(2017-04-10):
怎样用程序判断32.768K是否起振????????求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样用程序判断32.768K是否起振????????求解答

看手册,有LSE标志,不过这个也不一定靠谱,我就遇到过上电检测标志通过,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起振,造成RTC不走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