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为何会有嗡嗡响声

楼主(2012-11-29):
电路如图所示:电源为5V,单片输出类似方波控制三极管驱动后面的哦LED灯,LED各种颜色交替闪烁,且亮度缓慢变化。所以单片输出的方波电压也变化。

楼主:
电路如附件,上不了图

楼主:
垫在的问题是LED变化闪烁时会影响到MCU-VDD,同时也影响到+5VA,就是说会影响到输入5V电源有几MV频率为100多K的波动,确定是嗡嗡响声跟这波动是同步的,且经测试是在音量控制IC:VOL的+5v电源引入功放的,喇叭发出的,加电容都没用,没能阻止+5 V电源波动,所以也不能阻止嗡嗡声

楼主:
现在是主要问题是怎么消除三极管处引起的电源波动,(拆除三极管或者调到静态电量都问题),或者如何阻止在VOL处电源波动引入功放发出嗡嗡声?(VOL音量控制IC,图左上角的,型号62429)

楼主:
搞了很久都没改善 ?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窜进去的,用两块电源不行吗声音部分单独供电。只要不是音源有问题好解决吧。或者换大功率电源模块,可能是三端稳压块前的电源就不好输出阻抗变化大,负载能力不好。

楼主:
没有输入音源的情况下也有啊,把音量控制IC就不会有了,音量控制输入就是音源,输出就是到功放了。

楼主:
三极管MCU_VDD,是LDO提供,标称是300ma,但我LED全工作也就5.6十mA,就是不停、的变化,因为灯亮度在变化。

楼主:
输入是5V,且最终就只能有一个,音量控制IC的供电电压又不能低于4.5V,所前面不好加稳压IC了。

楼主:
在5v加稳压管输出也会受到干扰,为何能这样干扰?

网友B:
电路噪声?应该是、、电压不稳

网友C:
加大电源的功率余量,增强滤波,LED部份的电源和地走线要和音频部份的隔开并做好去耦。

网友D:
加大稳压块前面的电容看看,应该会改善。

网友E:
建议音量控制IC、MCU和LED的电源分开布线,LED和音量控制IC电流较大,在音量控制IC电源旁增加去耦电容,LED的VDD和GND尽量隔电源近一点布线!

网友F:
应该是电源那一块的走线没有走好

网友G:
音频单独供电。

网友H:
找一找产生响声的元件。然后再想对策。
一般开关电源中变压器、电感会产生响声,间隙振荡引起的响声。

网友I:
检查地线走线路径,注意地电流环路。

网友J:
你改变一下 你控制灯的频率看看

网友K:
是不是开关器件的声音啊

网友L:
PWM信号干扰音频,可以试下把音频环路和MCU环路分开。

网友A:
建议采纳18楼意见,先找到问题原因。现在的三端稳压块滤波可以的。LZ确定是电源的事吗?有没有断掉U4 LM368输入试试?
对了我看你的LM358是单极性电源供电吧如果是用在音频应该双极性电源供电而且电源对称不要查出2V

网友M:
把LED和其他电路在电路上隔离.

网友N:
layout出现问题呢

网友O:
电源功率够不够啊,最好测下整机的功耗啊!

网友P:
1.三极管B极串的电阻是330R不合理,改大到10K;B极的电流太大了,甚至超过了C极的电流,严重浪费.
2.电源的内阻要低驱动能力要强,用LM2940试试;300mA驱动能力严重不足.

网友P:
输入5V,稳压输出4.5V,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
发出的声音是在音量控制IC电源5v出串入的,因为拆除之后就没有了,用示波器量输入电源也会有10mv左右持续几秒的波动,这样循环,且这样的波动与声音是一致的出现的。

楼主:
这小的波动是在4个三极管驱动LED灯这里产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源稳压管的负载电流有300mA左右,但我LED工作时也就5.6十mA左右,所以不存在功率不够吧,在IC电源输入管脚都加过电容,这里产生的波动还是会串入整个电源。

楼主:
现在暂时不搞了,客户接受了。

网友Q:
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在三极管处加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