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if(s2==0),while(s2==0);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29):
void keyscan()
{
if(s2==0)
{
  while(s2==0);
  num++;
}
if(s3==0)
{
  while(s3==0);
  num=0;
}
}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这个程序是键盘扫描程序,就是如果有按键S2按下的话,num变量就加1,如果按键s3按下,则变量num清零,程序中的while语句的作用是去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 我理解你的意思,while(1)表示程序在此不动,while(0),表示跳出
那请问while(s2==0)中 当s2==0时候表示什么意思?是s2==0的时候括号里面是真吗

网友A:
对,我前面说的while语句的作用是去抖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再检查一次s2是否真的等于0,如果等于则执行下面的n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我明白了

网友B:
void keyscan()
{
if(s2==0)//如果S2按下
{
  while(s2==0);//等待S2弹起
  num++;
}
if(s3==0)//如果S3按下
{
  while(s3==0);//等待S3弹起
  num=0;
}
}
这个按键扫描程序并没有做到按键的消抖,并且属于阻塞型的程序
假如你的S2按键一直按下去,你的程序就不用跑了……
在while(s2==0);这里等到天荒地老吧^ ^

网友C:
这程序不对劲,不能有效消抖,倒是实现了松手检测的功能

网友D:
中间没延时肯定不能消抖啊、、
void keyscan()
{
if(s2==0)//如果S2按下
{
       delay(10);
      if(s2==0)//如果S2按下
   {
                while(s2==0);//等待S2弹起
          num++;
      }
}

}

网友E:
这程序能用吗?

网友F:
不合格的编程

没有去抖,num会被误加很多次

网友G:
有些键盘不能乱按,用来解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你好 while(s2==0);//等待S2弹起  你的意思是当s2==0 的时候括号里面为 1,所以就延迟等待,,当s2==1的时候 括号里面等于0,所以跳出 执行 后面的程序吗

网友H:
void keyscan()
{
if(s2==0)
{
  while(s2==0);
  num++;
}
这段程序可以去除按键抖动的,当按键按下去,I/O管脚识别0电平,一直保持,等弹起来后再加1

下面那段将程序是S3按键按下去,等按键弹起来后num值清零,
我写按键就是那样写的。

这个程序适合回弹按钮。

网友I:
void keyscan()
{
bit lock;
if(s2&&!lock)lock=1;
if(!s2&&lock)
{
  lock=0;
  num++;
}
用了这个状态机,保证你心不慌,手不抖,MCU也不急了!

网友J:
S2==0,是说S2等于0逻辑,IF(S2==0),while(s2==0);  条件判断,如果条件为真,就执行它们后面的语句

网友A:
9楼的程序很完美,高手啊,惭愧

网友K:
什么叫做瞎编

网友L:
按键程序,松开执行。

网友M: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子程序
{
if(s2==0)    如果S2按键被按下 单片机IO口检测到低电平
{
  delayms(5);
  if(S2==0)  再次确认S2是否被按下,一般按键检测为了防止短时间内的抖动导致误触发单片机动作,需要稍作延时,再判断一次
{
     num++; 这个条件语句内你可以决定是按下就把num加一,还是等按键被松开num才加1.
}

网友N:
20L是比较常用的,也是教程里用得比较多的

网友O:
应该是个不合格的键盘程序

网友P:
我感觉while语句的功能应该是等待按键松开

网友Q:
是松手检测

网友R:
等待按键松开,不过会有抖动

网友S:
这种程序都是叫兽编出来,只能看不能用的。。。。

网友T:
去抖动方式 ,建议改成硬件:在开关加一个旁路104P电容,就可以实现了,最好,不要用这种程序的方式 ,比较消耗MCU

网友U:
引用 网友A:
9楼的程序很完美,高手啊,惭愧

完美?可不完美,没有实时性可言。
在RTOS下这样编程还差不多

网友L:
按键松开执行。
也就是说,等你松开按键的时候,才往下执行该按键的程序。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完美?可不完美,没有实时性可言。
在RTOS下这样编程还差不多

是啊是啊,“完美的”delayms(10),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