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逻辑时序的几个办法---- verilog语言

楼主(2012-11-29):
1)逻辑条件判断“A==B”和“A!=B”全部换成“!(A^B)”和“A^B”
2)复杂的逻辑条件判断全部单独用一个时钟去判断,如:
if(A>1000 && A<=1000000 && B>1000 && B<=10000)
改为如下:
[size=14.44444465637207px]reg Flag;
[size=14.44444465637207px]Flag <= A>1000 && A<=1000000 && B>1000 && B<=10000;
[size=14.44444465637207px]if(Flag)

这种大小判断略微还好一些,对于减法等运算一定不能在if条件中直接计算,否则会导致很差的逻辑时序;
3)如果给IP核的数是经过较为复杂的运算得到的,尽量经过一级缓存后再传给IP核,如:
[plain] view plaincopy

  • reg [31:0] Diff,Res_reg; reg [15:0] MeasureDiffCnt;

[plain] view plaincopy

  • if(start_cal_d1)
  •     begin Res_reg <= Res_reg + Diff; end
  • else if({LocMeasureDataRdy_d1,LocMeasureDataRdy_d2} == 2'b10)
  •     begin Res_reg <= 0; MeasureDiffCnt <= 0;DividorCe <= 0; end
  • else
  •     begin Res_reg <= Res_reg; end

[plain] view plaincopy

  • MstDividor    MstDividor_inst(
  •       .clk(clk_200m),
  •       .ce(DividorCe),
  •       .dividend(Res_reg),
  •       .divisor(MeasureDiffCnt),
  •       .quotient(Quotient),
  •       .remainder(Remainder),
  •       .rfd()
  •       );

如上所示,即32bit位宽的Res_reg要经过累加运算后作为除法IP核的输入,当然这也许不算是十分复杂的计算,但对于速度较低和时钟工作较高的场合,也会对逻辑时序造成影响,因些改为如下运算:
[plain] view plaincopy

  • reg [31:0] Res_in_div;
  • reg [15:0] DiffCnt_in_div;
  • always @ (posedge clk_200m)
  •     if(!rst)
  •         begin
  •             Res_in_div <= 0;
  •             DiffCnt_in_div <= 0;
  •         end
  •     else
  •         begin
  •             Res_in_div <= Res_reg;
  •             DiffCnt_in_div <= MeasureDiffCnt;
  •         end

[plain] view plaincopy

  • MstDividor              MstDividor_inst(
  •                         .clk(clk_200m),
  •                         .ce(DividorCe),
  •                         //.dividend(Res_reg),
  •                         .dividend(Res_in_div),
  •                         //.divisor(MeasureDiffCnt),
  •                         .divisor(DiffCnt_in_div),
  •                         .quotient(Quotient),
  •                         .remainder(Remainder),
  •                         .rfd()
  •                         );

如上所示,即将计算结果进行一级缓存后再给除法IP核,这样时序会好一些……
当然有些IP核会自带缓存,那就另当别论了
4)根据我自己亲自验证,将减法运算改为等效的加法运算并不能优化逻辑时序,如下所示:
以下变量均为32位reg型,即reg [31:0]
将以下运算:
[plain] view plaincopy

  • diff1 <= LocDataD2 - SlvDataD2;
  • diff2 <= LocDataD2 - SlvDataD1;
  • diff3 <= LocDataD1 - SlvDataD2;

修改为等效的以下运算:

[plain] view plaincopy

  • diff1 <= (LocDataD2 + 1) + (~SlvDataD2);
  • diff2 <= (LocDataD2 + 1) + (~SlvDataD1);
  • diff3 <= (LocDataD1 + 1) + (~SlvDataD2);

最后的仿真结果会更坏,因此不建议这么做。
5)位宽越多,做运算如加、减、比较大小等耗时越大,这个可以自己用数电里学到的知识将对应的电路画出来,看看要经过多少级逻辑延时才可以得到结果,因此能用较少的位数表示时就用较少的位数吧。
6)对于HDL代码,一般都需要有一个状态机程序,即会用一个case语句控制整个程序的的流程,举个例子来说吧:
假如需要五个状态来表示:
reg [2:0] State
[size=14.44444465637207px]case(State)
[size=14.44444465637207px] 3'b000:
[size=14.44444465637207px]3'b001:
[size=14.44444465637207px]3'b010:
[size=14.44444465637207px]3'b011:
[size=14.44444465637207px]3'b100:
[size=14.44444465637207px]default:
endcase
这样的判断个人认为逻辑时序会比较差,因为基本闲置了最高位,只有最后一个状态才用到了最高位,我认为按如下方式写比较好:
reg [2:0] State
[size=14.44444465637207px]case(State)
[size=14.44444465637207px] 3'b111:
[size=14.44444465637207px]3'b110:
[size=14.44444465637207px]3'b101:
[size=14.44444465637207px]3'b100:
[size=14.44444465637207px]3'b011:
[size=14.44444465637207px]default:
endcase
这个我没有太多的理论依据,同样可以画出实现电路图去论证一下,反正我在仿真的时候使用后者得到了较好的逻辑时序,大家可以试一下哦。
7)对于运算级数的优化,如:
A<= A1 + A2 + A3 + A3;
优化为:
A<= (A1 + A2) + (A3 +A4);
这个不是我自己试出来的,是从书上看到的,具体见《Xilinx FPGA 开发实用教程》(田耘,徐文波,清华大学出版社)第96页例3-7。书上说第一种写法有三个延迟,而第二个写法只有两个延迟。
大家平时多看看书吧,总自己琢磨也不是个事,那本书网上有下载的,在新浪爱问里面就有下载,新注册一个帐号积分应该就够用了。别去CSDN下载了,那里面的压缩包是分卷上传的,但却没有上传所有的分卷,根本解压不了,而且每个分卷都要十个积分,一般人承担不起,浪费了我好多积分。
目前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些优化时序的方法,慢慢积累吧……

网友A:
不错,这个还是不错的。我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