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为何会这样

楼主(2012-11-29):
波形为何会这样?是表笔引进去的干扰,还是真实波形就是这样?在没有经过某个设备前测试点的信号是图1的通道2,信号经过某个设备后,波形变成图形1的通道1那样了。怎么会这样?

图形1

 图形1

楼主:
在没有加信号的时候,某个设备前的测试点波形是图形2通道2,该设备后的测试点波形是图形2通道2。是不是表示该装置本身就有干扰信号啊?

图形2

图形2

网友A:
估计是50Hz混进去了

网友B:
如果信号波动的频率是50Hz或100Hz,那么就是来自电网的干扰。

楼主:
我就是拿示波器测试,怎么会有50Hz的噪声?是怎么混进来的?如何消除它,我个人感觉是示波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C:
接地不良吧。

网友A:
1. 你把示波器探针直接勾住接地夹子看一下
2. 你把待测板用绝缘好的东西搁空再测
3. 把板子用电吹风吹一下再测

网友D:
确实像50Hz干扰,最通常的情况是示波器与电路板没有共地

网友E:
电网50Hz干扰信号与输入信号叠加形成的。

网友F:
好像是50Hz干扰,从空间感应引入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2. 你把待测板用绝缘好的东西搁空再测
什么意思?

另外,经过设备后的信号是差分信号,我的测试点是差分信号的两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地可靠,探头接上接地夹子,波形就变成一条直线了。

网友G:
接地可靠,探头接上接地夹子,波形就变成一条直线了。是这样的么 请教

网友H:
回复 网友A:
T叔,用电吹风吹一下再测试是为了什么?

网友I:
同问,难道热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T叔,用电吹风吹一下再测试是为了什么?
引用 网友H:

除湿除潮~~~

网友J:
工频干扰吧

网友K:
1. 你把示波器探针直接勾住接地夹子看一下
2. 你把待测板用绝缘好的东西搁空再测
3. 把板子用电吹风吹一下再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T叔!

网友L:
你这干扰也太牛了吧,还没见过干扰这么厉害的!

网友C:
如果不是由于接地问题导致的。你的沿着信号的流向,一步一步往前测。找到操声的引入点。

网友M:
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