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推荐

楼主(2012-11-29):
准备做一个多通道的数据采集器。     采集器共10通道;每通道200kHz采样频率,24位采样。数据接口用I2S,输出接口100M网口。
      目前意向是用FPGA来做,模拟10个i2s接口,1个100M网口,一些控制io口。初步接触FPGA,希望大家能推荐一个方案,或者给一个适用的开发平台。谢谢!

网友A:
随便一个带网口的开发板就可以了,i2s,控制IO容易的。

数字音频方面的?

楼主:
是的!以前都用usb做的,感觉组网和稳定性方面稍差。

网友B:
这个用SP605就能做吧?

网友C:
这个官方的开发板,随便挑个都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官方的开发板,随便挑个都可以的

这个肯定要便宜的。

楼主:
sp605太贵了吧。。
考虑用ALTERA FPGA开发板 NIOS CYCLONE IV EP4CE15,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