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突然很卡,导致电脑死机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02):
重新安装一下ccs试一试,或者是电脑升升级……

网友B:
必然电脑不给力呀

网友C:
CCS安装对计算机配置有要求,如果是不是配置不满足你CCS的要求

网友D:
其他软件运行是否正常了?是不是电脑不太给力呀,觉得楼上全部正解。

网友E:
我的电脑开CCS5.2也不敢再开多了,会卡死的。正常

网友E:
一般最起码要求有2G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