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adc12 可以转换负电压吗

楼主(2012-11-29):
430 adc12 可以转换负电压吗

网友A:
可以 方法可在论坛里找

网友B:
进入AD前面的电压应该是正的,负电压可以加个直流电压抬高到0V以上,但注意不要超过AD的采用范围

网友C:
一般可以加个直流偏置,太高电位,并缩放电平,应该可以进行转化了

网友D:
可以抬升电压,使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