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捕获功能可捕获的脉冲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2-11-29):
MSP430单片机捕获功能可捕获的脉冲最高频率是多少啊?我想捕获一个非规律性脉冲信号(脉冲持续时间不定),一直没成功,不知道是不是脉冲频率太高

网友A:
这个跟主频有关

网友B:
这个主要和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有关系,楼主的非规律性信号的最小脉宽是多少?定时器的时钟又是多少呢?可以先用个宽脉冲信号试一试,如果宽脉冲都捕获不到,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2013-05-03):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