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发送数据给pc,pc接收数据的时间间隔可控

楼主(2012-11-29):
简单说,是这样一个问题:测频仪的串口与pc串口相连,让pc接收测频仪发来的数据。比如说,测频仪一直工作,在测频率,把双方串口连上后,让电脑每隔1s接收2个数据。怎么样可以实现?如果编程,怎么编啊?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最近老师交给一个任务:测晶振频率。整套测试设备都在另一个地方,每天得定时记录频率数据。这样的话,比较麻烦。看到测频仪上有串口,就想着把测频仪的串口与pc串口相连,每隔一定时间,电脑接收频率数据,然后记录保存在电脑上,我根据时间间隔可推算出某个段的数据。这样我就不用跑来跑去的,并且用此法记录的数据应该会更精准。有这样的想法,但不知道实现,怎么编程?请高手赐教!
    请高手赐教!感激不尽!(刚注册的账号,还没多少积分,希望大家谅解!虽然在别的版块发了帖子,但是希望有更多的高手给我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A:
如果你测频仪可编程,就定时发半秒发一数据。如果不可编程,那就只能在PC上把所有的数据接收下来,每半秒保留一数据存储,收到的其它数据直接扔掉。至于怎么编程,你需要学习在PC上如VC等的编程技术。

网友B:
第一:测频仪的串口是否会自动发送数据,解决此问题后进入下一步
第二:pc串口接收数据一般都有现成的工具(比如CRT等),而你要做的是把数据保存下来(CRT有自动保存功能),解决此问题后进入下一步
第三:筛选数据,把不要的扔了(全保存下来也可以)
第四:回去睡觉

楼主:
首先感谢已回复的。高手们都现身了,给晓晓鱼儿指点指点。

楼主:
下一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呵呵,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测频仪可编程,就定时发半秒发一数据。如果不可编程,那就只能在PC上把所有的数据接收下来,每半秒保 ...

下一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呵呵,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要嘛定时发送,要嘛定时读取保存呀。如果不能定时发送,那就只能定时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