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问题

楼主(2012-11-29):
在将程序通过JTAG口烧入MSP430时常遇到找不到器件,通过断电复位,重新联机几次才可以写入,一点规律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那位仁兄也遇到此类问题?如何解决的?是不是JTAG口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B:
看JTAG那几个脚有没有虚焊,或者直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C:
虚焊很坑爹

网友D:
除了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jtag线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