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最基础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1-29):
VHDL的std_logic中九种取值,其中“-”的意思是don't care about,即无关的意思,我就是不能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假如我命令一个输出端口A <='-',那此端口到底输出是什么?是高,是低,还是高阻,还是弱上拉,还是随机变化的电平?

网友A:
没有用到这个 也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B:
同意,没有必要研究这个。

楼主:
那我设定输出端口为“-”,得知道该输出端口到底是什么状态啊。

网友C:
木有必要 真的

网友D:
不要追求茴香豆的茴字有多少种写法。
没必要。

网友E:
猴哥发话了   不需要对实现某个在工程设计中几乎用不到的问题纠结   在工作中   很多时候老板看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考你书本上的那些知识点   比如   你是否纠结过这样的问题
int i,j,m,n,k;
i = 1;
j = 1;
m = i ++;
n = j ++;
k = m ++ + ++j;

网友E:
上面这个问题只是我随便举的一个例子   在学校考试中经常遇到   在工作中  傻*才会靠你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类似于上面的问题   不建议去纠结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