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USB转串口 我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大神解答~~

楼主(2012-11-30):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网友A:
呵呵.
1.usb转串口一般都没什么问题.我以前用pl2303,现在做板子用的cp2102,中间也测试过国产的ch芯片.都没有问题.
2.建议示波器测量晶振.
3.确认断电复位时晶振已经停振...
4.确认复位电平默认值是正确的.

如果买的别人的板子,建议直接找他问...

网友B:
现在市面卖的ch340  usb转ttl很好用。pl2303转ttl再通过max232比较容易写入。

网友C:
CH340好用的。

网友D:
你是用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吧,stc单片机很差的,建议改型啊1

网友E:
不知道lz用的是开发板还是自己焊接的开发板
你发的错误只是没有烧写进去程序的一个提示
如果是买的开发板的话建议看看开发板的原理图
    是不是哪里需要用短路冒进行短路处理
如果是自己焊接的电路板建议检查是不是rs232
的焊接和单片机引脚是不是配置错误了哪里出了问题
一般max232等芯片是不容易烧坏的
以上建议对lz有所帮助,另建议不要随便叫大神,
大神出来很吓人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ST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吧,stc单片机很差的,建议改型啊1

新手,正在学习51,除了STC还有那些适合新手的,求推荐(有些单片机像笙泉什么的烧程序要用编程器烧入串口的ISP CODE,才能用串口烧程序,感觉不如STC方便啊)

网友G:
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已经纠结了一个星期。用的是usb转串口线340的芯片,淘宝上9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新手,正在学习51,除了STC还有那些适合新手的,求推荐(有些单片机像笙泉什么的烧程序要用编程器烧入串 ...

带串口下载的很多的,你网上搜下好了。

网友H:
好像STC 的ISP程序版本也有关系,换个版本试试看。

网友I:
换个贵一点的usb转串口就好了

网友J:
楼主用的是STC的吧,上面写的只是下载失败 的错误提示吧,换个好点的USB线试试

网友A:
我就知道很多新手遇到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将stc和usb转串口做到一起了.
买板子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样的好用.反正遇到问题,也不知怎么去搞.
调板子没示波器,这种问题根本没法解决.

stc只适合初学者.摸清脾气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