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较器上的二极管D1有什么用,电阻R3有什么用

楼主(2012-11-30):
这个比较器上的二极管D1有什么用,电阻R3有什么用

%WUO5NGN1M@E%1QU19PK(BV.jpg (64.17 KB )

网友A:
R3提供负反馈,使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A:
D1应该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B:
1. R3做正反馈,构成滞回比较器;
2. D1作用:输出端电压高于比较参考电压,正反馈开路。

网友C:
可以使输出更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看法。不过你们觉得这个串联电阻怎么选型好呢,有什么理论依据呢。

网友D:
也等4楼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