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读取FIFO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各位大神请不吝赐教:

我想实现三星ARM-S3C2440(一块FL2440开发板)通过并口去读取外部16位FIFO数据的功能(FIFO由FPGA实现),我想问一下,

1) ARM与FPGA的连接方式,是连接到ARM的数据总线(DATA0~DATA15)上合适,还是连接到GPIO口实现比较合适。

2) 如果是连接到数据总线上,如何去读取数据总线上的数据,是不是读取数据的寄存器为NFDATA(0x4E000010)。

网友A:
NFDATA应该是NAND Flash的控件器。

只需要将FPGA当作普通的一个Bank外设,接到对应的Band片选上即可通过Bank对应的地址去寻址,很简单的,具体可以看看《ARM Linux入门与实践》一书中介绍S3C2410与CPLD的连接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B:
1、不好说,都行,看实际应用
2、DATA=*(xxx)。

网友C(2013-02-25):
我建议你连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这样数据的收发直接根据地址总线的接法确定的地址  来赋值 发送数据

网友D(2013-06-18):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连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这样数据的收发直接根据地址总线的接法确定的地址  来赋值 发送数据 ...

请问FIFO哪来的地址总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FIFO哪来的地址总线?

我这样理解:FIFO占用一个地址(为了避免地址译码器也可占用1大片地址)比如0--FFFF算其他存储地址,10000-1FFFF全给FIFO用,最高位的1作为其他地址的CS同时也是FIFO的片选(FIFO片选设计为高有效),这样访问10000以上地址,其他存储器浮空与数据总线,此时出让给FIFO数据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