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接彩屏,客户要求显示的字体不知怎么实现?

楼主(2012-11-30):
系统上客户要求显示文字字体为:
中文:微软雅黑
数字/英文 :CRYSTAL CLEAR
该怎么处理?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矢量字体实现比较麻烦,如果现实是固定的,就用图片方式

网友B:
字体取模不是可以选择嘛

楼主:
要用全字库的,所以手工取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