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运放0-2V信号放大到0-10V

楼主(2012-11-30):
系统供电是24V,板6V稳压用于传感器供电,传感器采集的电压信号为0-2V,现在需要把信号放大到0-10V输出,该选用什么运放比较好,求推荐?
要求温漂和线性比较好,谢谢

网友A:
直流信号吗,看看单电源运放lM158吧,主要考虑失调电压的影响,线性都没问题。

网友B:
也可以用失调电压和温漂更小的SGM8272,Vos在-40°C~125°C最大是3.9mV,温漂3u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