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楼主(2012-11-30):
在c文件开始处中设置一个变量,如果在其他文件中没有用extern声明,这个变量对本文件是全局的,对整个工程来说是静态局部变量?

网友A:
外部不能访问

网友B:
全局的生存期和局部的生存期,这是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差别。
全局的生存期不代表全局可见,在某C文件内定义的全局变量,
如果没有用extern关键字扩展可视范围,那么就只有这个C文件可见。
如果对全局变量增加static声明,就更加强调了这个全局变量的局部可见性,
即使添加extern关键字也无法使别的C文件对它可视。
静态变量我觉得应该说是在函数内或者各种循环判断语句内局部可见的全局变量。
以上是我对变量的理解,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C:
通常是这样的,你在.C File 中定义一个变量,在对应的.h File中用extern申明,如果其他文件中包含这个.h,那么你就可以在其他文件中使用这个全局变量了。
自己尝试一下就是了,先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网友D:
extern 把你在函数外定义的变量的作用域扩展到你使用extern 定义的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