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itch 语句问题啊,求详解啊

楼主(2012-11-30):
switch(num)
   {
    case 1: led=0; beep=1; break;
    case 2: beep=0; led=1; num=0; break;
   }

网友A:
根据num的值,选择对应的csae,然后执行case里面的语句,执行完后跳出
后面应该还有一句default:break;//即当num!=1&num!=2时跳出

网友B:
可以不写default,连break都可以不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写default,连break都可以不写

break可以不写?求教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写default,连break都可以不写

意思是 default:break; 可以不写

网友B:
不写有写的作用,写有写的作用
这只是C的基本语句,还是看其础的书吧

基本规则是

执行对应的case语句,遇到break后退出switch语句(假设中间没有switch,for,while语句嵌套),如果没有对应的,就执行default语句。。。

网友D:
不过一般的话还是加上    default:  break;

网友E:
楼主想问什么呢?

网友F:
搞半天,不知楼主到底要弄啥?

网友G:
俺懂了!!!!哦!

网友H:
C语言还是要规范吧
以后就不怕出错了

网友I:
个人感觉还是按照规范写, 还是加上default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