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空载电压能稳定,求解释

楼主(2012-11-30):
DC-DC在空载时,电压可以很稳定,buck电路,我怀疑是不是反馈电阻提供电流使得电压能稳定住,还是说有其他原因

网友A:
如果是电压模式的话,一般是有负反馈系统的,利用输出电压与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比较,得到一个误差信号来调节PWM调制器的。

网友B(2013-08-07):
有可能是的  楼主  顶一个

网友B:
主要还是电源芯片  需要真正的吃透   楼主

网友C: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