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浮空输入 疑问

楼主(2012-11-30):
我把IO设成浮空输入后,测量IO的电平就是3.3V,控制输出低电平时,还是没变,一直都是高电平3.3V,这个怎么办呢,我要用IO来检测一个电平从低到高时的变化时间。。。帮帮我吧.
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帮忙!

网友A:
神奇的问题:lol
IO设成浮空输入     控制输出低电平
设置成输出,可以是上拉或者开漏(OD)

网友B:
你把IO端口设为输入模式了,怎么可能会有输出?如果真的有输出驱动能力,那这个端口到底谁控制?内部还是外部?

网友C:
自己再仔细检查检查, 最后结合仿真器看看端口寄存器的数值, 是不是软件其他部分把设置改掉了.
还有, 你的IO 口是不是外部有上拉电阻拉高了, 芯片是不是坏掉了, IO 口烧坏了?
如果这都成问题, ST 公司好关门了! 这么多人用 STM32 都是傻瓜蛋了

网友D:
如上所说,LZ描述问题不清楚:IO设成浮空输入 跟 控制输出低电平 有矛盾。
LZ先把问题描述清楚 比较好。

楼主:
:handshake,我再看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