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数据如何高速传到DSP

楼主(2012-11-30):
如题。想把FPGA FIFO中的数据高速传输到DSP中进行信号处理,请教使用什么传输方式?

网友A:
肯定使用协议啊,有CPRI的,有RapidIO的

网友B:
嗯,星星是对的。

网友C:
其实两个系统弱耦合好,减少数据量,特别是减少交互数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两个系统弱耦合好,减少数据量,特别是减少交互数据量

弱耦合是指使用两者的IO口直接传输数据,不经过任何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使用协议啊,有CPRI的,有RapidIO的

直接采用IO口耦合不可以吗?为什么还走协议呢?

网友D:
我们是通过PCI传输的

网友E(2014-05-26):
请问用PCI大概是怎么个实现过程呢?

网友F:
一般DSP都是local bus,或者emifa接口。如果速度慢点,可以用I2C或者SPI之类的,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PCI大概是怎么个实现过程呢?

如果有PCI接口也可以。先配置config,包括verdor,总线空间等等,然后再向地址空间里面读写数据。
时间久了,忘记了

网友E:
速度当然是要尽量快的,要不也不用DSP了。查了一些资料,感觉用DSP外设接口做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