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

楼主(2012-11-30):
主电源是AC220V提供(开关电源)到DC5V;备用电源是3.7V的锂电池。

需求是:有主电源时,关掉备用电源供电,由主电源给系统供电与给锂电池充电;
            无主电源时,切换到由锂电池给系统供电。

电路如下:其中+5V是开关电源提供的。ACC是处理后给系统供电的。

网友A:
UPS系统嘛,LZ问题呢?

网友B:
我想请问3.7V的锂电池还需要另外的充电电路吧??
要不,直接加个电池充电器:如TI的BQ系列
电池充电器带有功率路径选择功能:
http://www.ti.com/analog/docs/li ... =1&familyId=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