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整3天,人都要疯了,stm32无法下载,jtag,串口均无法识别

楼主(2012-11-30):
两块板子,用的分别是stm32f103vet6和stm32f103rbt6,第一块板子焊好之后测试,jtag无法识别,查阅资料说可能出厂烧的程序复用了jtag的接口,可以改用swd测试,或者boot0置高,无奈我没考虑到这点,板子上boot0全部接地,只好割一块出来接高,还是无法下载,遂心一横,把cpu重新焊一遍,用表量了所有端口,全部无误,又把晶振换到其他板子上,正常使用,而且虽然我的板子无法下载,但是上电的时候电压是1点多伏,是起振状态,后万念俱灰,焊上了max232.直接用串口,结果不管boot0是高还是低,仍旧无法读出器件,要么没响应,要么是乱码,此时2天已经过去了,面对一堆板子真是哭笑不得,无奈紧急买了几个新的cpu,等待途中焊了下stm32f103rbt6那块板子,结果不出我所料,依然难兄难弟殊途同归,真是欲哭无泪,这几天谁都没睡好,现贴上图片,求高人解答:'(

一一些细节就是芯片焊的时候为了定位在下面填了一些焊锡膏黏住,焊好之后基本所有引脚之间的缝隙都被松香和焊锡膏填上了

网友A:
瞧你焊得那叫一个差,不出问题才是奇迹呢。

网友B:
确实,先检查下有汉有虚焊再说哦

楼主:
2# forrest11 焊是没问题,每个引脚都量过了,因为松香比较黑,拍照又开了闪光的缘故,引脚上拨弄过,所以起碎屑了。看上去是有点邋遢

网友C:
楼主用的烟焦油当助焊剂么?重新焊一块出来吧,这块已经说不清楚了。

测过整机电流么?测过单片机的电压么?侧过复位端电平么?测过晶体上波形么?

网友D:
哇靠,LZ这焊工....

明显没焊过贴片IC,焊工没入门啊

网友D:
说下你在哪个城市,同城找个坛友办理焊一下吧。

IC拖焊非常的容易,根本就不需要松香,用带松香的焊锡丝即可。
能搞成这样子,真的是服了你。

网友E:
洗版水 洗洗, 量一下 reset口电压,确保电压ok   我遇到过烧录不了的,要么是我自己焊接有问题,要么是复位脚电平不对,   先焊好最小系统 烧录,  不过你焊接的真的不咋的

网友F:
你用什么软件下载的?如果是官方的这个,奇偶校验要选奇校验,否则就杯具了。

网友G:
检查下:
1. 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2. 晶振起振美!
这焊工,,,,用洗板水或酒精好好擦擦吧

网友H:
那就放弃吧。。。
不管是SWD或串口,都很容易的,只要你的电路没问题,焊接没问题。
串口下载时,是用内部的时钟,哪怕不接晶体,都能下载。

网友I:
;P0.5mm确实为难你啦,你确定片子上所有电源全部接了嘛,AD的地也一定要接的

网友J:
应该用max3232吧

网友K:
我这实习期间也是用的STM32
一般用JATG下载不用管BOOT0和BOOT1 某次我的板子的BOOT0悬空了 JATG照样能下载程序 就是没法DEBUG
检查一下STM32的所有供电引脚 某次我们忘了把STM32上的VDDA和VSSA接电源了 死活下不了程序
还有晶振哈 不焊晶振一样可以下载程序滴

网友L:
洗洗更健康啊,先洗洗看吧1

网友M:
不要用松香、助焊剂。拿吸锡器就行了!

网友N:
我感觉是上电时序问题。

网友O:
有可能是读保护了?

网友P:
如果用JTAG下载,看看灯是绿的还是红的,如果是红的说明你复位有问题,把你报错的信息放出来看看

网友Q(2013-11-01):
没碰到过 帮顶

网友R(2014-03-29):
我也在调STM32F103RBT6,调了三天了,也是串口还没通,乱码,或没有,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S(2014-08-17):
引用 网友K:
我这实习期间也是用的STM32
一般用JATG下载不用管BOOT0和BOOT1 某次我的板子的BOOT0悬空了 JATG照样能下载 ...

谢谢回答   我的板子也是  还没焊完就忙着下程序  怎么都不行 ( ad滤波电路没接上 ) 查了半天  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H:
既然如此,及早放弃STM32吧

网友T:
对楼主的焊工无语,测muc电压电流,如楼上所说,看jlink指示灯状态,若用下载器供电,可以看指示灯状态,电源短路暗亮,复位等识别不了红灯。

网友U:
这板子焊的有点猛。。。

网友V(2015-03-20):
引用 网友K:
我这实习期间也是用的STM32
一般用JATG下载不用管BOOT0和BOOT1 某次我的板子的BOOT0悬空了 JATG照样能下载 ...

真心有用,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