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级电容问题

楼主(2012-11-30):
各位好!

有个客户对我们的电动翻转显示器有提出1个要求,就是断电后显示器可以闭合。
我看了下整机的规格,使用的是步进电机,从打开到闭合时间大概要8秒。整机电流大概0.8A(24VDC,电机工作时),电机的工作电压可以从24V到15V。
客户给的建议是加超级电容。我查了下超级电容的资料,单个电容电压仅为2.7V左右,这样的话不是要串联很多个电容,而且电量是否要很大?
请教下大家这样使用超级电容是否现实?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实现客户要求?

网友A:
用锂电池板划算

网友B:
咋一看,我还在想:这年头还有电动翻转显示器???

再一想,才知道自己想岔了,原来LZ说的是“显示器翻转器”,即可收回(或折叠)的显示器。

这个确实用锂电池或者蓄电池等可充电电池更合适,更划算。根本就没必要也不应该用超级电容。

网友C:
像我们做相机,长焦的伸出去了也没要求马达在断电的时候给转回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关的问题吧,步进马达怎么也需要时钟控制一下吧.那控制模块不准断电

楼主:
客户要求的是装在飞机上的10‘显示器,就是飞机行李架上安装的那种,不是家用的。
如果是超级电容或锂电池,它也是要装在显示器里面。
如果是超级电容,是不是在体积和成本上无法满足?
如果用锂电池的话,装在飞机上是否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

网友D:
飞机上经常断电?

楼主:
应该是供给显示器的电断了。

网友E:
锂电好,以最大2C放电电流算,400mAH就够了。
从24V到15V,超级电容只放不到40%,电压就不够了。
补充:好像有些锂电池能以10-20C放电,那样的的话只要20mAH(8s * 0.8A 约 2mAH )

楼主:
锂电池的话在飞机上怕有安全问题,现在不是都不让带多锂电池上飞机么?

网友F:
超级电容一般是用在电子产品里头的,电机功率太大,一般都用电池。如果锂电池不安全,那就试试镍氢电池。
但电池总会有充电次数的问题的。建议重机构角度考虑,在没电时,让锁定机构失效,采用机械能收回显示器,这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G:
超级电容的成本太高,用蓄电池最佳。

网友H:
同意10#的观点,一个好系统要从系统设计入手全面考虑。

网友I:
感觉10楼说的对.用储能弹簧怎么样?

网友J:
超级电容的特点是短时间大功率.

网友K:
超级电容要很多才行

网友J:
长时间小功率不适合超级电容.

网友L(2014-08-26):
学习了。兄台的超级电容用的怎么样了?我们最近也打算用这个。控制电机复位。

网友M:
可以升压处理,楼主这个还好,我之前做了一个无缝切换的备用电源,功率150W,可以持续工作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