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的封装在protel99中是否只能对应pnp三极管?

楼主(2012-11-30):
如题,因兄弟近来画pcb时,s8050与s8550都是用sot-23,结果"火"了一堆三极管。不知我的认识是否对?

网友A:
封装自己画,我记得protel99se中三极管的封装是错的

网友B:
SOT23跟PNP与NPN没关系,要想完全搞清楚自己看他们的数据手册

网友C:
PNP与NPN我都是用同一个SOT23封装,怎么没有火?1B,2E,3C

网友C:
我用的NPN\PNP都是1B,2E,3C,没看到其他类型的。

网友D:
软件里的logic和backgae不一定都对,根据手册自己做

楼主:
6L说的有道理,sot23封装,pnp与npn在logic时的元件引脚与pcb backgae的引脚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