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5兆的遥控电磁波能在水里传多远??

楼主(2012-11-30):
请教315兆的遥控电磁波能在水里传多远??
假如同等功率的315兆电磁波,在空气中可以传100米,
那么在水里大概能传多远??

网友A:
水下的话,基本上是零。

网友B:
取决于的水的复介电常数,跟温度、水质有关,貌似有实验,纯水复介电常数的虚数项在2.4GHz大概在几十,而空气只有千分之几,所以在水里的传播衰减很快,同样功率条件下估计也就厘米量级
水的介电数81.损耗正切0.07。这样子也就30cm

网友C:
就是微波炉的原理了,如果传得远,食品就烧不熟了.与波长λ,介电系数ε有关.

网友D:
那潜艇怎么办? 看过2战的潜艇战,也可以无线通讯的,那时的技术还不错啊~

网友E:
5楼:
二战时的潜艇无法使用水下无线通讯,必须浮到接近水面放出天线才能够实现无线通讯。而潜艇接近水面就可以被目视看到,对潜艇来说相当危险。
美国在二战期间造了大量护航航母,护航航母就是用飞机目视搜索潜艇的。

网友F:
典型没看过电影的。
潜艇不仅仅要上浮,还要释放一根低频天线。有的还会释放水面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