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输入电压和低电平输入电压

楼主(2012-11-30):
看到一个数字芯片74HC08datasheet,在供电电压为6V时,高电平输入电压最小值为4.2V,典型值为3.2V,这怎么理解;低电平输入电压最大值为1.8V,典型值为2.8V,这怎么理解。

楼主:
大虾们,难道这个问题不屑回答,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有解释如下:
要让IC认为输入的信号为高电平,一般要求输入的电压要达到3.2V,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要达到4.2V。
这句话的意思大家怎么理解

网友A:
个人认为应该是IC认为当输入电平大于4.2v以上就是高电平,不过3.2v也勉强承认是高电平,低电平同样,只要电压不高于1.8v都认为是低电平,就算到2.8也勉强接受了,呵呵,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应该是IC认为当输入电平大于4.2v以上就是高电平,不过3.2v也勉强承认是高电平,低电平同样,只要电 ...

3.2和2.8可是典型值啊,真搞不明白

楼主:
有哪位大侠烦请指导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2013-01-04):
把datasheet上面关于电气特性的table贴上来看看

网友C:
我怎么感觉写反了一样,VIH>4.2,怎么可能典型值3.2V反而小于4.2V呢,同理对VIL也有一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