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晒图,求指点

楼主(2012-11-30):
用allegro16.6新画的一个双面板,晒图求指点求批判!!!

网友A:
板型像猫头鹰

楼主:
:lol两只鹰

网友B:
用allegro的一般都是专业PCBlayout的,指点我还差不多
不过最后一幅图的排阻上的连线最好不要从焊盘侧面走

网友C:
楼主的16.6哪下的?

楼主:
偶只是初学者,大家互相学习!
还请群里的各位大侠多多拍砖,多多指教~感激不尽啊!

网友D:
晶体这边布局 还可以优化下,电阻可以放上面,两个电容放进点

楼主:
多谢 jlass、 ucdragon_cs等大侠指点:D

网友E:
晶体这边是可以优

网友F:
不错。路过。 板子简单。还是有不少可以优化的地方。

网友G(2012-12-30):
刚开始使用这个软件,很多不熟悉,但是确实很好用,不会像DXP那样,经常死机了。操作也很方便,需要一点时间习惯下。

一般铺铜的时候是使用十字架与焊盘相连还是全部连接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