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伤脑筋的小问题!!

楼主(2012-11-30):
TTL电路(摘自康华光版)

如第二图红线部分,我不理解。
不通的原因是:如果T2,T3饱和,那么T4肯定是截止的,这样一来此时T3的集电极c相当于开路,怎么在负载身上产生0.2V的输出?

不懂啊,高手可以教一下我吗?

网友A:
此时T3的集电极C确实相当于开路,因T4中没有电流。
但此时外部负载必是向芯片内“灌入”电流,芯片输出低电平的意思就在于此。

网友B:
这个0.2V是来自负载的电流在T3上产生的

楼主:
3# NE5532 没看出来,负载一只脚接地,比如此时电流从负载的“地”流入T3,Vo为负啊。

楼主:
2# maychang maychang大侠意思是不是这样:

当T3三极管基极b输入高电位时,T3导通,然后无视T3的c集电极接地的事实,依然产生0.2v的“高压”?
是不是我哪里错了呢?或者哪里忽视了?

网友B:
负载一定是接在GND和输出之间的?不能接在VCC和输出之间?负载一定是个电阻,不能是个电容?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一个基础的问题,为什么T2、T3两管子处于饱和状态,根据什么判断的?求高手指教。

楼主:
6# NE5532 第一,教材普遍这么画,肯定代表普遍情况,否则我也可以反问大侠:负载为纯电阻且无源只接地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第二,倘若果真需要接额外电源比如Vcc ,不就和OC门一样了吗?索性为什么不直接叮嘱读者此电路需要!上拉电阻哦

网友A:
8楼:
如你首帖图中所示负载电阻接地的话,没有电流流入芯片,输出电压为零,更满足低电平要求。
0.2V是有一定电流流入时才会发生的。

网友D:
披头士911,看图说话

楼主:
10# Lgz2006 挺生动的,大侠!
0.2v就是T3的CE间饱和压降么,对不对?
你这样画我也懂。
话说回来,我就想问,负载电流怎么走?(0.2v情况下)
紧接着,T3的集电极c电流是流入还是流出?(正常吗?)

楼主:
9# maychang 这样说来,教材是不是没说明白,不够严谨?

网友B:
6# NE5532 第一,教材普遍这么画,肯定代表普遍情况,否则我也可以反问大侠:负载为纯电阻且无源只接地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第二,倘若果真需要接额外电源比如Vcc ,不就和OC门一样了吗?索性为什么不直接叮嘱读者此 ...
引用 楼主:

书不能傻读,请楼主仔细思考一个问题:数字门电路最普遍的负载是什么?有什么要求,这个问题书上没有讲,你能想通了,驱动部分也就可以超过你的同学了,不要跟我钻牛角尖,你【目前】看问题本质的功夫还不够。

网友B:
算了,我还是怕楼主钻牛角尖,提示一下好了,门的输出一般是接另一个门的输入,请分析一下,另一个门的输入部分等效为什么结构?带电阻的例子,你可以用驱动LED来看。

欣赏此态度!

网友B:
上拉的问题,楼主你先放一下,把基础学通了咱们再研究,上拉太复杂了。

网友E:
这个0.2V是不是结电压?两种情况:
1.T4是始终导通的,就算T2T3导通Ub>0.7V,这样的话Uo=Ucb4=0.2V
2.T4是截止的但T3集电结反偏Uo=Ucb3=0.2V

网友D:
最怕两种人:一是1,2年级学生;二是硕研。前者缠来绕去混混沌沌不明不白,后者云山雾水渐离渐散渐行渐远
披头士911,你能不说“饱和”两个字么,这湾水很深
电流爱怎么走怎么走,(当下而言)管得有点儿多
你不是“也懂”么。都已经存在了,怎么会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怕两种人:一是1,2年级学生;二是硕研。前者缠来绕去混混沌沌不明不白,后者云山雾水渐离渐散渐行渐远
披 ...

不管怎么说,先谢谢前辈的不吝指教了
不过NE5532指的路更清晰一点,我懂了。
结论是:书上这么画要么就是简化,要么只代表了高电平输出的情况。

然而,作为大一新生,我想说:只要自己清晰,何惧缠来缠去,只要不是无理取闹,道理越辩越明有何不可呢?

再补充我的11楼:矛盾之处在于,电流方向如果是从负载上到下,那么Vo为0.2v为正说得过去,但是
对T3而言,不论是饱和还是放大,电流绝对不是这么流的,方向恰恰相反。
反过来,电流方向如果是从负载下到上,那么Vo在负载身上产生的电压为负才对,怎么产生0.2V的正偏压?

这就是我们所谓大一新生“缠来缠去”之处。

结尾,还是感谢LG前辈的用心教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的问题,楼主你先放一下,把基础学通了咱们再研究,上拉太复杂了。

感谢大侠的清晰和耐心指导,顺着你的路,我通了。
我是这样想的,直接此TTL门下面再接一个TTL,这样此输出的高低电平3.6 v和0.2v刚好对应下一级的输入要求:3.6v和0.2v。

A--------3.6 v输出时,下一级等效电路就是一个反着的二极管(来自T1的发射极)加4kΩ的Rb1,他们串接在5v的Vcc上(果然如大虾所说,相似于一个上拉的结构)
B--------0.2v输出时,下一级接T1倒置使用时的CE直流电阻,再串两个二极管,然后接地。(在这一点上不知分析是否严谨正确,还望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 Lgz2006 挺生动的,大侠!
0.2v就是T3的CE间饱和压降么,对不对?
你这样画我也懂。

你是真看懂了么?图中0.7-0.68=0.2你也懂?

网友D:
非得“饱和”来“放大”的不可么。越容易弄不清,越喜欢滥用
此怕非彼“惧”:)
先看第一种情况(如主题图)

再看大多实际工作,且有负载同在情况

谢谢感谢,再来一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真看懂了么?图中0.7-0.68=0.2你也懂?

我以为说的是饱和状态的另一种描述,以为我懂。现在看来...
似乎是想把我从一个深渊拖到另一个深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得“饱和”来“放大”的不可么。越容易弄不清,越喜欢滥用
此怕非彼“惧”
先看第一种情况(如主题图) ...

大一新生,底子薄,吸收慢,大虾慢点输送养料。
带负载的情况暂且搁置。
但是就彼图而言,看得出来大家是殊途同归了,与NE的引导思路一致。
“看明白了么”似乎是另一道望而生畏的深渊,在此暂时保持距离,待羽翼丰满再待窥测。

楼主:
话说回来,如下图,如果输出为3.4V的高电平情况,这个时候下级的TTL等效成一个什么简单结构呢?很纠结啊!
(倒置使用的BJT的伏安特性曲线我还没有找到)

指望各路大侠指点一下,倘若觉得孺子可教的话。

网友D:
0.7-0.68=0.2 好像小时候就是这么学的;P
孺子啊,21楼已经告诉你了,灌/拉电流都是0.2.可别太大了
0.2V是个“谦虚”说法。0.02是夸张,0.8V则是意外
可教不可教,还是慢点儿走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0.7-0.68=0.2 好像小时候就是这么学的
孺子啊,21楼已经告诉你了,灌/拉电流都是0.2.可别太大了
0.2V是个 ...

小时候?吓!严重怀疑自己的智商了。

慢走?你这是赶我走么?至于这么挑衅么?讨论个问题,不至于这么较劲吧。

网友G:
特别不欣赏  那种带有傲慢语气的 回复,谁没有大一过?
倘若问题不屑一顾,大可不必理睬,没有强制回复的义务。
倘若愿意贡献精力悉心指导,就该有个老师的样子,起码的耐心 该有吧。
希望21ic改版之后讨论问题的气氛会变融洽,向EETOP.cn看齐

网友H:
支持啊!唉,我怎么就没这种劲头把书本知识拿来讨论呢....

网友A:
Lgz2006是笔误,不必在意。

楼主的问题,是在《电路基础》上,没有搞清楚电流的流向,以及输出电流(两个方向)与输出端子对地电压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0.7-0.68=0.2 好像小时候就是这么学的
孺子啊,21楼已经告诉你了,灌/拉电流都是0.2.可别太大了
0.2V是个 ...

我把我错误的想法贴出来,还是诚恳地希望lgz前辈指教的。

前辈的“灌”,发生在饱和和放大态(绿色,棕色)
“拉”,只发生在倒置使用时候,没错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我错误的想法贴出来,还是诚恳地希望lgz前辈指教的。

如上图所述,换句话说,果真遇到了拉电流出来(电流从T3集电极流出)的情况,Vo应该为负才合理,这就是我的所谓“谬误”所在。
尤其21楼“看明白了吗”图,在的情况下,怎么得出0.2v的压,着实晕头转向。

楼主:
是不是哪里我搞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哪里我搞错了?

31楼,拉的那里出错了。
Vo=0V,不是倒置使用,multisim仿真可以发现,此时相当于各不干涉的两个二极管背靠背,电流从T3的基极流入,从b、c级各自流出,分道扬镳。
清楚了没?

楼主:
额,终于搞明白了。
不管**不高兴,还是佩服Lgz2006 高手的见多识广。而且这么多贴图也看出他的用心良苦,并不是三言两语。
可能是本人没有慧根,觉悟太慢,难免大家最后失去耐心。

网友A:
灌电流和拉电流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可能没有全懂,0.2是由于后级灌电流负载的原因才出现的,不是本身输出就是这么多。另外表扬一下楼主的思考精神,希望能**4年。

网友I:
有条件最好实测一下.

网友F:
俺几乎在每个帖子都说:只要英语四级过了,就要**看原汁原味的英文书,否则会浪费N多时间。
以TTL为例,管子四大工作区域都涉及了,由于天天被中文教科书洗脑:be正偏,bc反偏,才会放大。于是输入为高时,Q1工作状况就糊涂了,电视机场扫部分,也是如此,大家一听反向放大就懵了。
这个书失败在于,不该画上负载电阻的,数字电路负载一般是逻辑门,扇入扇出是对电流讲的,所以负载用电流源代表较好;另外管子工作状态处理太模糊了,比如说管子饱和时Vbe应该写成0.7+0.1=0.8较好区分;最后,管子饱和时Vce表达式应该告诉读者,哪怕是最理想的Vce=VT*ln(1/alpha),因为输入为低时的节点电压计算要用到它,饱和判锯也应该说明。
总之,中文教科书太像读书笔记或观后感了,只是把核心内容走马观花点了下,爱琢磨细节的读者会晕的。

网友D:
就错将对,于乐寓教嘛
看楼主一疑书中0.2V来路不明,二疑电流方向不清,遂作3图以示
见你基础偏弱,一例未明又出2例。只是提醒911同学:学习进度节奏慢一点儿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俺几乎在每个帖子都说:只要英语四级过了,就要**看原汁原味的英文书,否则会浪费N多时间。
以TTL为例, ...

请问你建议该看什么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你建议该看什么书?

当然数经典的,一直被模仿的 p.GRAY的那本书,呵呵。我个人建议

网友K:
"B--------0.2v输出时,下一级接T1倒置使用时的CE直流电阻,再串两个二极管,然后接地。(在这一点上不知分析是否严谨正确,还望指教)" ---------------这个说法不正确。
正确说法:T4截止Rce -> ∞,则Ice -> 0 Ice为无穷小但不等于0,Vc3 = 0.2V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