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驱动3.2寸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2-11-30):
请问,有木有人有F149驱动3.2寸触摸屏的程序啊,不要显示的,要能触摸的,弄了好几天了,现在难在这儿了,不知道这个触摸的驱动程序怎么写,怎么识别触摸的坐标什么的,

楼主:
求指导啊,谢啦~

网友A:
在论坛里找找吧  应该有的

网友B:
楼主有基础的源代码的么?

网友C:
楼主,触摸屏硬件是怎么接的?用的电阻屏触摸专用芯片,还是430的ad?

网友D:
使用自带的ADC,那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是使用触摸屏驱动芯片吧。

网友E:
使用51单片机的修改一下就行 东西差不多的 都是用spi读取坐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