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能提高串口通信可靠性

楼主(2012-11-30):
晶振选用50M,串口波特率为115200,用FPGA与PC做串口通信,但是在数据包长度超过50字后出现丢帧现象,如何改进能提高通信可靠性?

网友A:
1. 降低串口速率

2. 增加校验机制,数据中增加CRC数据包

3. 串口通信使用双绞线

网友B:
处理好抗干扰问题    干扰问题在远距离传输上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选用质量好的传输线缆

网友B:
降低通信速率   使用默认的9600基本就ok   这个一般数据传输   足够了

网友B:
最后如果你还是不放心   在通信协议中加一个奇偶校验   这个其实没有必要  呵呵

网友C:
是自己写的代码,还使用的IP, 还使用的芯片。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的,不过把代码集中发送就不会丢失了,不知道里面的具体原因!

网友B:
猴哥  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请不要吝啬啊   呵呵   可能我考虑的还有很多不足   希望能够猴哥还能够多多补充  多多指点   哦呵呵

网友E:
你使用整数分频 试一试!例如500k

网友D:
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F:
你的时钟有偏差,UART是异步得的,发的多了误差累积造成采样错误,发数据的时候,停止位加长点就好了

网友G:
1.尽量采用先用PLL分频得到15200的整数在进行分频得到115200的波特率。

网友H:
虽然不是很明白,还是学习了。

网友I:
严重同意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