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弱问一个,什么是双通道ADC?

楼主(2012-11-30):
(无正文)

楼主:
- -看网上都在说。。。问下

网友A:
差分输入

网友B:
这是对单通道的一种扩展吧。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网上找:)

网友D:
应该是可以测试两路模拟信号的

网友E:
两路的模拟输入信号吧

网友F:
基本原理应该就是差分放大的啊,单通道只是双通道的一种

网友G:
双通道只是说有两个输入通道而已, 和是否支持差分是两码事

网友H:
两路输入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然后所谓差分信号传输和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