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WM Buck circuit 电容 电压求解

楼主(2012-11-30):
问题描述写在附件的图片上。望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实际测量一个样品,Vp=2.84V。

楼主:
图。。上晚了

网友A:
呵呵,这是模电的:
1.用仿真工具做一个
2.你也可以自己计算,去看看lrc冲电原理,大学的模电书就有

网友B:
支持一下
其实这一块的计算, 在 BUCK 芯片的数据手册, 大都都有提及

网友C:
这个问题   用示波器多看看   应该是波形失真   可能是元件的问题   或者是哪一块出现速率延时   呵呵

网友C:
希望能够帮到你   你再看看其他人的建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