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普通变压器的讨论

楼主(2012-11-30):
对普通电源变压器的选用和检测不大熟悉,虽然网上也有很多资料,但看起来都很凌乱,而且基本上都是繁琐而且没有测试方法,想知道各位在实际应用中是怎么做得。

    1.功率选择的问题:

     假如我的产品为一音响类产品,输出额定功率为50W,那么加上其他的运放等得功耗,电源变压器选择50/0.7=72W是否合适,这种选择是不是一般都会有个经验取值或者是相应的规定取值呢?

    个人觉得还有一种方法:接上整机负载后,在额定输出功率下,测试变压器的输出端电流,如其额定输出为2.5A,则实际为2A(0.5A的冗余量)或者是以下的话则可选用此变压器?当然,这个取值比是我主观认为的,请问是否有个规定取值或者你们一般是怎么取值呢?

    2.再就是变压器的温升测试方法和温升的取值规定:

     个人的测试方法是在常规的环境温度下额定带载5H左右吧。
     至于温升,一般可否直接测试其表体的温升呢?然后这个要求一般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温升是否是测试的结果A<B(供应商提供的规格书上面的取值)?   备注:取一般地区如国内欧美的温升标准即可,不要那种变态的阿拉伯地区的标准,呵呵。

    3.现在手上有两款变压器样品,A款空载输出最大14.4V,满载12.0V  ,  B款空载输出13.6V,满载12.4V。这是不是就一定说明B款的带载能力比A款强,然后排出其他因素的话是不是就说明A比B要好呢?  如果B款也能满足需求,是不是也就无所谓了呀(呵呵,好像是句废话 ,其实是想说如果用B款是不是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
4.对变压器做一些常规测试:外观目测、空载电流、空载功率、空载电压及额定负载下的电压、温升、耐压,这些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吧?然后测试这些的时候是否要考虑供应商提供的规格书的合理性,例如空载功率达到7VA,带载电压下降厉害之类的呢?

    5.对功放散热片温度的要求也应该有个要求吧?这个要求是多少?这个要求是针对的散热片和IC的接触地方的温度还是其表面其他的温度呢?因为这个温度的差别有时候是非常的大的,一不小心就是30°左右啦!

     感觉还没有问完,一下子就想到这么多了,有些啰嗦,主要是怕没说明白,希望大伙有空讨论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变压器的构成
变压器组成部件包括器身(铁芯、绕组、绝缘、引线)、变压器油、油箱  和冷却装置、调压装置、保护装置(吸湿器、安全气道、气体继电器、储油柜及测温装置等)和出线套管。   1.铁芯   铁芯是变压器中主要的磁路部分。通常由含硅量较高,厚度分别为0.35 mm\0.3mm\0.27 mm,   表面涂有绝缘漆的热轧或冷轧硅钢片叠装而成   铁芯分为铁芯柱和横片两部分,铁芯柱套有绕组;横片是闭合磁路之用。  铁芯结构的基本形式有心式和壳式两种   2.绕组   绕组是变压器的电路部分,它是用双丝包绝缘扁线或漆包圆线绕成。变压器的基本原理是电磁感应原理,现以单相双绕组变压器为例说明其基本工作原理:当一次侧绕组上加上电压U1时,流过电流I1,在铁芯中就产生交变磁通O1,这些磁通称为主磁通,在它作用下,两侧绕组分别感应电势E1,E2,感应电势公式为:E=4.44fN&Oslash;m   式中:E--感应电势有效值   f--频率   N--匝数   &Oslash;m--主磁通最大值   由于二次绕组与一次绕组匝数不同,感应电势E1和E2大小也不同,当略去内阻抗压降后,电压U1和U2大小也就不同。   当变压器二次侧空载时,一次侧仅流过主磁通的电流(I0),这个电流称为激磁电流。当二次侧加负载流过负载电流I2时,也在铁芯中产生磁通,力图改变主磁通,但一次电压不变时,主磁通是不变的,一次侧就要流过两部分电流,一部分为激磁电流I0,一部分为用来平衡I2,所以这部分电流随着I2变化而变化。当电流乘以匝数时,就是磁势。   上述的平衡作用实质上是磁势平衡作用,变压器就是通过磁势平衡作用实现了一、二次侧的能量传递。  变压器一般指连接交流电源的线圈称之为「一次线圈」(Primary coil);而跨于此线圈的电压称之为「一次电压.」。在二次线圈的感应电压可能大于或小于一次电压,是由一次线圈与二次线圈问的「匝数比」所决定的。因此,变压器区分为升压与降压变压器两种。  大部份的变压器均有固定的铁芯,其上绕有一次与二次的线圈。基于铁材的高导磁性,大部份磁通量局限在铁芯里,因此,两组线圈藉此可以获得相当高程度之磁耦合。在一些变压器中,线圈与铁芯二者间紧密地结合,其一次与二次电压的比值几乎与二者之线圈匝数比相同。因此,变压器之匝数比,一般可作为变压器升压或降压的参考指标。由于此项升压与降压的功能,使得变压器已成为现代化电力系统之一重要附属物,提升输电电压使得长途输送电力更为经济,至于降压变压器,它使得电力运用方面更加多元化,可以这样说,没有变压器,现代工业实无法达到目前发展的现况。

网友B:
A1:变压器的功率余量通常取负载极限值的1.2-1.5倍,同时要考虑电网电压波动的影响,如果是音响用的电源变压器还要取更大余量,一般至少为2倍,因为音频PA的动态范围很大,要保证音质需要在高动态下保持电源输出的足够稳定。
A2:这个只能查阅有关标准,要注意的是,测试需要在最终成品的热阻下进行,否则不作数,单独测试暴露的变压器是不可以的。
A3:如果二者带载相同,显然B才更好。
A4:主要比较在额定功率输出下,空载和带载的输出电压差,越小越好。
A5:功放散热片的选择首先根据功放芯片的热功率进行选择,然后再根据系统热阻进行余量留取。

网友C:
变压器功率问题
当变压器的输出功率P2等于输入功率P1时,效率η等于100%,变压器将不产生任何损耗。但实际上这种变压器是没有的。变压器传输电能时总要产生损耗,这种损耗主要有铜损和铁损。   铜损是指变压器线圈电阻所引起的损耗.当电流通过线圈电阻发热时,一部分电能就转变为热能而损耗。由于线圈一般都由带绝缘的铜线缠绕而成,因此称为铜损。   变压器的铁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磁滞损耗,当交流电流通过变压器时,通过变压器硅钢片的磁力线其方向和大小随之变化,使得硅钢片内部分子相互摩擦,放出热能,从而损耗了一部分电能,这便是磁滞损耗。另一是涡流损耗,当变压器工作时,铁芯中有磁力线穿过,在与磁力线垂直的平面上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由于此电流自成闭合回路形成环流,且成旋涡状,故称为涡流。涡流的存在使铁芯发热,消耗能量,这种损耗称为涡流损耗。   变压器的效率与变压器的功率等级有密切关系,通常功率越大,损耗与输出功率就越小,效率也就越高。反之,功率越小,效率也就越低。
变压器的功率
  变压器铁芯磁通和施加的电压有关。在电流中励磁电流不会随着负载的增加而增加。虽然负载增加铁芯不会饱和,将使线圈的电阻损耗增加,超过额定容量由于线圈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的散出,线圈会损坏,假如你用的线圈是由超导材料组成,电流增大不会引起发热,但变压器内部还有漏磁引起的阻抗,但电流增大,输出电压会下降,电流越大,输出电压越低,所以变压器输出功率不可能是无限的。假如你又说了,变压器没有阻抗,那么当变压器流过电流时会产生特别大电动力,很容易使变压器线圈损坏,虽然你有了一台功率无限的变压器但不能用。只能这样说,随着超导材料和铁芯材料的发展,相同体积或重量的变压器输出功率会增大,但不是无限大!

网友D:
不错   很不错   变压器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很多时候如果你能真正设计出一款完美的变压器  那么你再模电这一块的造诣那是相当高的了   呵呵   努力中  希望能够做一名合格的电子工程师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