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AD问题

楼主(2012-11-30):
DSP2812的AD性能怎么样 可以做12路的100KHZ采样频率的AD转化吗

楼主:
用扩展专用AD新片吗

网友A:
DSP2812有AD芯片,可以对数据进行数模转化

网友B:
你可以计算一下,那个28335的很牛的,我们的高岩控制用的是片内ADC,我们的采样大概36k左右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吧,DSP2000系列的AD一般都可以实现两路并行采集  只要你的中断处理中不要做太多的事  我觉得用2812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