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初学入门,有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2-11-30):
初学DSP,暂时没有目标板,请问用CCS的Simulator模式是不是可以脱离硬件直接编程调试的?如果是的话那么。。。。

楼主:
我按照Help的指示建立了一个新工程,但是当Build时,则提示“试图加载格式不正确的程序”错误,,各路大神求解啊。

网友A:
各位同志,有没有现成的一个简单的 工程,,可不可以压缩发给我呢,当是例子看看那

网友B:
这个真没有尝试过,现在的dsp开发板也不是很贵,还是购置一块调试一下啦

网友C:
如果按照要求建立的工程应该不会出这问题呀。

网友D:
我也在学习,也没有开发板,正在找找看是否可以在网上申请开发板

网友E:
对,配置完CCS后Simulator模式是不需要脱离仿真器的,可以进行软件的方针,并且进入软件也不会显示错误,但是前提是你要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