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CPLD

楼主(2012-11-30):
DSP和CPLD如何结合使用?CPLD起了什么作用?是帮助扩展GPIO接口吗?

网友A:
在DSP设计中运用CPLD 的情况比较多,但总的来说分一般有如下的应用:
用于扩展DSP的存储空间
用于扩展DSP的外部接口(你说的就属于这种应用)
作为DSP系统的输入输出控制

网友B:
可以看看这资料

网友C:
CPLD主要起调节时序的功能。因为DSP速度较高,和一些外部低速器件连接的时候需要时序上的配合,CPLD主要是完成这个工作,好让DSP专心干自己该干的事。

网友D:
学习了,一直认为是扩展接口